请教OMRON

楼主(2002-06-01):
请问有人在用OMRON的PLC软件的吗?小弟有问题,关于MPT的编程使用方法! zhuzhudogdog@163.com qq:50483034 感谢!

网友A:
OMRON的PLC软件软件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你自已先找找。 关于MPT的编程使用方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把PLC内部的时间设置到外面的MPT上面去,可以直接在MPT进行时间的调节,软件我已经有了,就是编程不是很懂,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讯的问题,请指教!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