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IEMENS PLC模拟程序

楼主(2002-06-01):
西门子的PLC用的起,但是程序用不起。不敢求得免费的午餐,但求 各位大哥能提供PLCSIM 4.0及授权。 reiko@sohu.com

网友A(2002-01-19):
谢谢,我也要 sonicsheep@163.net

网友B(2002-02-24):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xing_shen@263.net

网友C:
Can you send me one pcs? thank you very much!! best wish. e-mail:weiye999@sohu.com

网友D:
能否给我发一份!chengpy@wx88.net,我可以拿wincc 5.0 sp1授权换。

楼主(2002-04-12):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shaozhuo@hotmail.com shaozhuo@wbaut.com

楼主:
可以使用西门子WinAC来实现

网友E(2002-05-26):
目前PLCSIM的最高版本,据我知道只有4.0.1版,在STEP7 2000/8中,尚没有5.0版,请注意。在step7 与plcsim联机调试时,我感觉不太方便,如果你学过VB入门,很简单的,可尝试采用西门子最新的软件plc程序(与硬件plc相比)winac2.0,编写一个简单的控件界面,有点象win98的对话框,可以真实“模拟”实际应用,这种技术在98年已经在欧洲普遍采用,2000年下半年才经介绍进入我国,现正在普及,缺点是需要微机,环境要干净无任何电磁污染。winac应用于nt环境,且与nt的好坏(死机)无关,但其每隔6分钟就检测一次授权,无授权则只能运行,不能编辑修改软件plc内部程序,甚至不能启动程序。二者与STEP7联机后相比,各有优缺点,plcsim只是简单意义上的模拟程序,而非真实环境,而winac则在特定环境下可以代替硬件产品。

网友F:
s7 plcsim最新是5.0版,我可提供软件和授权,有意 请email:zhaolean@sohu.com

网友G:
我现在要对一个泵进行改造,因为我刚毕业,对这些还不熟悉,所以急需各位前辈帮助.功能如下:开泵顺序是先关阀门,在开泵,在开阀门.关泵顺序先关阀门在关泵.平时开一台泵,隔一段时间换开另一台泵.水位高时,按顺序增开一台泵.当一台泵有故障时,自动开另一台泵.   我很想知道对这些功能来说,编程的思路是什么?程序从哪里开始编?   在这里多谢各位前辈了,急盼回复!!!!!!!!!

网友H:
西门子,你好!首先,你得建立初始化程序,对外围系统进行清零,然后,根据你的要求,应该先编泵(使用中间控制位)的控制思路,然后根据时间要求、水位要求和故障要求(对中间控制位)进行与或的设计,最后输出泵的控制位。 其实,程序很简单。

网友I: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t18sc58456@21cn.com

楼主:
我有PLCsim V5.0 和winac V3.0 的授权,你有兴趣要吗,有意向直接给我发邮件

网友H:
t18sc58456,如果你不自己动手做的话,那你将永远不会编程序。

楼主:
come here: http://cn.groups.yahoo.com/group/PLCChina/

楼主:
winac的demo版在中国西门子网站可下载的

网友J(2009-05-31):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gtzyfuhaim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