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的*.frm中内容如何读入RSVIEW?

楼主(2002-06-02):
向大侠求教:从串口读上来的动态数据在VB的.frm文件中,现要将其调用 到RSVIEW中去监控,该怎么做呢.如用DDE方式可行吗?

网友A:
方案一 使用RSView32中的VBA可以直接对串口操作,当然要使用串口控件。然后将从串口得到的数据写到Tag对象中就可以了。 方案二 在VB中调用RSView32对象,将串口中得到的数据直接写到Tag对象即可。 方案三 使用VB,在串口中得到数据,将该数据写到EXCEL,通过DDE写到RSView32中。 方案四 通过关系数据来交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