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OMRON的问题

楼主(2002-06-02):
怎么说呢,譬如你在PLC里面设置了一个时间,可是当你把程序传送到PLC编程器后,你怎么进行时间的可以调节呢!在OMRON产品有一个MPT专门用来进行调节的!不过要进行编程,不过我试过,有一些问题不是很懂!不止到你对此是否有足够的认识!---jsz88hst摆脱!

网友A:
你的问题我也经常遇到,由于不同的PLC对数据类型的要求不同(特别是TIME块)和开发时间的原因,只能采用变通的方法。 你可以自已做一个计时程序: 1:利用PLC提供的TIME块作一个时间脉冲;(S) 2:用PLC的加法块计数;(T1) 3:将你从上位设置的时间值(是个整数)与T1比较; 4:不用在说了吧,你应该会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