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s7-200编程帮助

楼主(2002-06-02):
我现在要对一个泵进行改造,因为我刚毕业,对这些还不熟悉,所以急需各位前辈帮助.功能如下:开泵顺序是先关阀门,在开泵,在开阀门.关泵顺序先关阀门在关泵.平时开一台泵,隔一段时间换开另一台泵.水位高时,按顺序增开一台泵.当一台泵有故障时,自动开另一台泵. 我很想知道对这些功能来说,编程的思路是什么?程序从哪里开始编? 在这里多谢各位前辈了,急盼回复!!!!!!!!!

网友A:
是否可这样做:各做一个开泵,关泵,及时间中断子程序.在初始化时运行开泵子程序.主程序则作水位及泵故障检测.时间中断子程序作换泵处理.

网友B:
那你可以先写出之间的工作顺序,自己列出之间的启停关系,那样你的程序就出来了!在之间还可以加一写时间环节!你会编的很好!你如果还有困难就把它具体顺序告诉我,我手头正好有,我帮你搞定!qq85642677 liuyin5941688@sohu.com

网友C:
这是一个典型的1+n控制模式(1个模拟量+n个电机),做为改造项目还要具备完善的保护和容错功能,如电机保护,水泵保护,实时水位的显示,水位过高,过低的处理,水泵非正常运行工况的处理;自动化元件的选型也很重要,要不然,三天两头出问题,达不到改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