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几个力控小问题

楼主(2002-06-03):
请你们帮我忙,我遇到几个小问题。 我正在做一个模拟系统,是不是一定得用DB变量,我要做的内容是 精馏塔的流程画面,控制画面,报警画面。这些可不可以不用控制策略 做。用脚本程序可以吗?我用DB变量就要用数据源。是不是数据源是从 I/O硬件设备来得。我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模拟系统就行了。怎样才能把 系统内部的运算和数据的变化联系起来。 我有急用,拜托大家了。

网友A:
to 济济:   至于变量,你必须得用DB变量,但是可以不用连接I/O设备,一种方法是定义完DB变量以后,用脚本累加数值;一种方法是定义一个虚拟的I/O设备,即,I/O设备驱动->PLC->三维->仿真PLC程序,从而实现模拟点或数字点的模拟。

网友B:
请问Xiao-wei: 为什么一定要用DB变量啊,不用的话就是实时数据库没有用到而已,别的我觉得没影响啊

网友A:
还有就是只有DB变量才可以保存历史记录。

网友C:
呵呵,高手们,我也有问题请教: 怎么在力控中设置编程。使得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物体先向左运动,再向右运动,且向右运动超过物体开始所在的位置。   该如何呢? 谢谢~!!

网友A:
楼上MM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吧?!呵~!:) 愿你下一步的工作一切顺利!。。。

网友A:
到时候别忘了把毕业设计也借我学习学习呀!~

网友D:
你们好S-200如何和力控连接 通过PPI连接,如何知道连接上,

网友E:
可以在力控驱动的调度程序中查看动态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