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200的本地和远程监控如何同时实现?

楼主(2002-06-03):
有一套集中监控系统分别由1台CPU216和2台cpu224组成,需要同时实现本地和远程监控,不知该如何实现?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用组态软件,021-66542503 张

网友B:
西门子PLC与MDS无线数传电台的连接 S7-200 的 CPU通过MDS电台与计算机直接通信,采用RS-232接口,格式8E1,双工通信,19200bps。 S7-300/400的CPU组成的MPI、PROFIBUS网络通过PC adapter 与 MDS电台连接,直接和计算机通信的设置:格式8O1,全双工,19200bps。 PLC之间采用是半双工,标准的RS-232接口,格式8N1,9600bps. 这是通过组态软件和美国MDS公司无线数据产品连接的试验结果,供参考。

网友C:
使用point-to-point应该可以实现,不知道你的远程有远

网友B:
一般情况,可达30-50公里,如果增加中转的话,可以更远.

网友D:
关于PLC和MDS电台配合使用的相关文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