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PS对蓄电池的管理有哪些最新技术

楼主(2002-06-03):
求教-UPS对蓄电池的管理有哪些最新技术, 除开ABM技术,DC ~技术外,有没有更新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完全智能化,免维护。 恳请赐教!

网友A:
不怕笑话,您说的这几种技术我都没听说过,但我单位的十几套UPS,直流上设备用了近千节电池,有铅酸,有镉镍,但我知道的维护技术中,真正能做到完全智能化,免维护是不存在的。因为各种电池,包括各种品牌的特性是不一样。人为参与是必不可少的。EXIDE 的UPS上带自动测量电池的技术,但照样有坏电池出现(仅用了三年),另外电池寿命是不一样的,例如阳光电池A400标称寿命是8-10年,维护的好的话(环境温度,充电方式,充电电压)可用10年多,而汤浅的NP系列只有3-5年。相比之下镉镍电池寿命就长多了一般都在10年以上,我们有一批电池甚至用了17年。但维护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