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各位

楼主(2002-06-05):
1,我在我的计算机上安装了pclta-20的硬件,然后安装了驱动程序,在从新启动计算机后,计算机还是提示没有安装该硬件的驱动程序,我也高不太清楚为什么了,请指点 2,如果在loncontrol模块中用485收发器代替ftt-10a,是否可以在lonbuilder下进行加载应用映像!

网友A:
1.卡坏或卡没插好; 用酒精清洗一下PCI接口处. 2.可以加载应用映像.

网友:
Hi 不知道您的环境为何?Win98??还是Windows 2000 我一般都是将有问题的Device先移除后,再重新激活PC一般应该就可以找到。 再不,就将PCLTA-20卡片换插到另一个插槽上,再重新激活PC。 您可以试试…. 若还是不行,再贴上来大伙研究研究…

网友B:
请你先看一下PCLTA的安装说明书,你的安装过程是不对的, 1 先卸载驱动(如果安装了的话) 2 取下PCLTA卡 3 安装软件驱动 4 关机 5 装卡 6 重新启动,按指示 7 配置PCLTA(控制面板) 8 测试成功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