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再次求助

楼主(2002-06-05):
1,我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是win2000,我已经在echelon网站上下载了升级的pclta-20的驱动程序,安装后,在从新启动计算机后,计算机提示发现新硬件,并提示安装“该网络控制器”的驱动程序,格式为“wave.ini”,说实话,我找不到这个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拜托各位,谢谢 2,lonbuilder的仿真头的拐脚分布是不是和吴礼雄老师的loncontrol(基于ftt-10a)的拐角分布大体一样

网友A:
我们可提供这样的技术服务。

网友B:
请你先看一下PCLTA的安装说明书,你的安装过程是不对的, 1 先卸载驱动(如果安装了的话) 2 取下PCLTA卡 3 安装软件驱动 4 关机 5 装卡 6 重新启动,按指示 7 配置PCLTA(控制面板) 8 测试成功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