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温测湿

楼主(2002-06-05):
在180度高温下,测湿度,范围40%-70%,请问哪位老大知道?谢谢!

网友A(2006-03-24):
很难啊,我的要求更苛刻,要求测烟道里湿度,烟尘还有腐蚀性气体很麻烦,我用了好几家的产品,都不满意

网友B:
两位兄弟,我这边有到150度的高温下测量湿度的变送器,是意大利的进口产品,绝对好用,180度比较难!
有腐蚀性的气体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在湿度探头上镀上防腐蚀的薄膜过滤器,而且一点不影响测量!我以前给客户做过的,用的很好!

上海杰控自动化科技
邵先智
021-66527746/56775537-802
email:sxz0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