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的关系

楼主(2002-06-05):
大家好本人在设计中遇到一个问题,本人是从事机车变流器设计,本人这次设计中主电路不想用到电流传感器,来进行电流测量。想直接用相当电流互感器一样的东东。就是二次电流随一次电流的变化。本人很想知道二次电流和一次的数学关系是什么??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一次安匝等于二次安匝

楼主:
谢谢,我这种情况不一样,我二次是用来控制的,我的一次电流正常都有2000安培,我想一比一肯定是不行的。用在国外有这种器件了。ABB公司就是这样用的。我是想知道它们这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样我的设计就好办了。

网友A:
现在明确一下是测量的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是交流,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数学关系是:一次侧安*匝等与二次侧安*匝,例一次电流为2000A,二次电流控制用5A,则选用2000/5A的互感器,一次侧0-2000A变化,二次侧0-5A对应线性关系, 如测量的是直流,应采用2000A/75MV的分流器

网友B:
不就是霍尔互感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