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2-06-05):
我公司有一套流量计标定系统,所用软件用QBASIC编写,现准备用VB改进。这其中碰到一个问题:在对插有A/D,D/A的口地址进行操作时,原来在QB下可以实现的INPUT和OUTPUT语句,在VB下发生语法错误。 不知何故,烦请各位高人指教!! 杜先生:010--64881174(O) 13651288461

网友A(2002-04-25):
VB不支持直接对端口操作,所有用VC编写对端口操作的函数,在VB中调用,不过只适合于win9X系统。

网友B:
INPUT/OUTPUT还是IN/OUT?VB全用对话框的没有办法可能要用InputBox/Print代替了。

网友C(2002-06-05):
VB不能直接进行I/O端口的读写,可以用VC++作一个DLL文件,用VB调用 可以到www.zealsoftstudio.com 去看看,有现成的DLL及VB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