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删除历史曲线变量?

楼主(2002-06-05):
我原来定义一个历史曲线变量,现在不想要了,在哪里可以删除它?

网友A:
我不太清楚您所说的历史曲线变量是指的什么,如果你是添加了历史曲线控件后发现在数据词典有此变量的话,他是不占点数的,一般说来,不要的变量删除就行了,但是首先要去掉它所有的动画连接、命令语言,然后在工程浏览器中选择变量更新后就可以删除了,如果还无法删除,选择变量使用报告,看看它是否还有连接,然后去掉所有的连接就可删除了

网友B:
我们是做组态软件的可以沟通以下吗lj_gao006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