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找AK47

楼主(2002-06-06):
AK47: 你的方法不对,我需要的是设备的属性,不是要他们干什么,在!setdevice()函数参数的选择中好象只有选 DevOp=3:测试设备的工作状态。但我需要的是设备的某个public属性值,何况,即算是测试设备的工作状态,得到的又是哪些状态?返回到哪里呢?

网友A:
利用设备的点操作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B:
你应该是使用设备的点操作功能来完成的.具体就是在脚本程序中,在右边的树状目录中找到“设备”-“你定义的设备(例如Adam4017)”,然后可以看到它的PUBLIC的属性了。祝你好运。有问题和我联系。ok?

楼主:
我早就是用点操作,没有用啊!如今采用其他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