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单片机

楼主(2002-06-06):
单片机我还会一些,做工程PLC和单片机哪个更容易?

网友A:
PLC,单片机做工程就问题多多啊

网友B:
还会些????说得有点哪个吧,当然是搞PLC容易入门,搞单片机呢,搞清楚硬件没有,如果搞清楚了,写一个电机起动、停止的最简单程序试一试吧,可能还不知怎么写吧?还是搞PLC吧,不是我小看你!

网友C:
好比问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哪个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