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比较

楼主(2002-06-06):
一、PLC与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比较 1 控制方式: 继电器的控制是采用硬件接线实现的,是利用继电器机械触点的串联或并联极延时继电器的滞后动作等组合形成控制逻辑,只能完成既定的逻辑控制。 PLC采用存储逻辑,其控制逻辑是以程序方式存储在内存中,要改变控制逻辑,只需改变程序即可,称软接线。 2 控制速度 继电器控制逻辑是依靠触点的机械动作实现控制,工作频率低,毫秒级,机械触点有抖动现象。 PLC是由程序指令控制半导体电路来实现控制,速度快,微秒级,严格同步,无抖动。 3 延时控制 继电器控制系统是靠时间继电器的滞后动作实现延时控制,而时间继电器定时精度不高,受环境影响大,调整时间困难。 PLC用半导体集成电路作定时器,时钟脉冲由晶体振荡器产生,精度高,调整时间方便,不受环境影响。

网友A(2002-02-02):
"PLC"的出现是“工控领域内的一场革命”,其优点远不止这些,这在十几年前就已证实,希望我们“认真”体会。不是吗?

网友B:
目前的PLC功能已远超出继电器逻辑控制的概念。PLC、DCS互相滲透现在的PLC已具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温度计卡,可方便扩展,早已今非昔比

网友B:
内容太简单,看来你对PLC还不太了解。现在的PLC可以说就是一台电脑,只是它的编程语言是针对工业控制而已。

网友B:
这样的文章太低级了!!!

网友C:
这个问题很严肃! PLC和继电器逻辑控制在欧洲70年代-现在从来没有抵触过。 PLC和继电器在控制系统中是相辅相成,直到现在继电器从来没有停止进一步的发展,包括SIEMENS再内从来没有承诺普通PLC是安全的,如:设备的安全控制(停电、重起、人身防护)都是由专门安全继电器来保证,所以至今欧洲还有许多专门生产商在生产、研发。

网友B:
本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PLC是好,但不能包罗万象,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或一台单机来说,你要怎么选择是主要的,要考虑到生产的成本。如果用800元能解决,你非要2000多元的PLC,那老板会炒你的。如果加几块控温仪表能解决的事,你非要花高价把它集成在PLC里也是不合适的,总之,不是绝对的。要针对具体的情况来使用。

网友D(2002-03-09):
我赞同PLC与继电器没有根本的冲突的说法,在很多生产领域里PLC与继电器之间没有绝对的谁取代谁的说法,而是相辅相成的;PLC是有很多的优点,但就某个场合,他不一定有很多的优点,往往会因为性价比的原因或可靠性的原因而被继电器所取代。我们对PLC的研究要认真、要严肃,更要对他有个全面的了解。

网友B(2002-04-21):
大家见解各有各的看法,我认为以经济 实用 易操作 方便维护 先进性为原则 PLC和继电器相结合才是最好的

网友E(2002-05-21):
PLC在某种程度上是优于继电器的,但是不能不考虑成本。

网友B:
我替作者谢谢大家的批评和指教,能不能再多发表点电器控制方面的文章呢?谢谢!

网友B: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是不是发生在1980年的讨论?

网友F(2004-03-13):
不错,PLC和继电器,各有好处就看他们的利用环境和变量,继电器经济实惠,但有他工作的局限性,PLC也一样,用什么还是看情况而定

网友G:
老郭说的对,我接触过安全继电器。,确实不一般,不是PLC能实现的

网友H:
我是一个plc方面的外行,但由于工作问题,需要学习此方面的知识,望各位大哥哥多给些建议,我该从那学起,需要那些资料。多谢多谢!

网友I:
请问数据采集卡输出的控制信号如何放大?常用的执行器件有哪些?

网友J:
希望能发表比较实用的文章,这样可以帮助那些维修者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初学者急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K:
plc控制回路的最大缺点是人机界面太昂贵。我们的做法是用继电器控制回路加工控机,这样皆大欢喜

网友L:
PLC也有扫描周期,也有指令执行时间。PLC相对继电器的最大优点是,修改升级容易。在现今集中监控要求日益提高的情况下,PLC又体现出它的另一优点:具有很好的数据交互功能,与其它系统接口容易。但不可否认,继电器在一些简单控制场合下仍有很好的应用。

网友M:
大侠们,那PLC与DCS和FCS有什么区别啊!DCS中用到什么?FCS主要有什么组成。请赐教!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在学习时遇到这么个问题,很困惑。请赐教!谢谢!

网友N(2004-04-20):
请问:三菱的人机(GOT900)在传送资料时,突然断电,该怎么办?有什么补救?

网友B:
传统的自动化控制中分为FA(工厂自动化)和PA(过程自动化)。而PLC主导了FA领域,DCS主导PA领域在以前是互不相干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FCS(现场总线控制)也随之兴起。现在的PLC也不再局限于普通的工厂自动化控制了,其过程控制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FCS在PLC控制系统里得到大量的应用。而DCS的典型枝干网络在FCS的冲击下也逐渐变形。也大量应用了FCS技术。同时在它的底层也融合使用了一些PLC。 应该说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些控制系统会逐渐的融合。最后形成多任务处理器。是工厂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变的更为简单更加透明

网友O(2004-06-22):
恩,有见地

网友P:
大批量还是单片机合算

网友Q:
PLC 和 数字电路中常用的FPGA 或CPLD 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难道PLC是 "模拟逻辑控制" ?

网友R:
不够确切,多查查资料吧!

网友S:
plc要干什么???

网友T(2004-08-13):
http://www.sinolink.biz/AgentProduct/main_c.htm

网友B:
对于非常简单的并且要求安全性(抗干扰?)高的用继电器,但现在的某些继电器质量也不敢恭维,有复杂逻辑控制并且要求安全性高的用plc,既简单又要求不高的用单片机,在使用过程中,一个良好的单片机系统其安全性不亚于继电器控制,廉价的plc也挺多,台安有种经济型的6输入/4输出的才卖300多元。各种电路都有自己的优点,最好是各种电路互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最好的电路。一点愚见。

网友U:
如果出于安全角度,还是硬件接线可靠,特别是对人员心理。 比如火电厂的汽机保护

网友V(2004-09-16):
我是做船舶電气設計的﹐使用過許多類型的PLC﹐包括繼電器線路的使用﹐這兩者确實是相互相承的﹐PLC的控制更准确﹐可靠﹒但是在一個大型的控制系統中只有PLC控制是不夠完全的﹐有繼電器的補充作用使得功能更完善﹒PLC在通信方面的要求不夠理想﹐目前有POFIBUS﹐MODBUS﹐CANBUS﹐等﹐還可挂結以太网等﹐就是性能不夠穩定﹐接口比較麻煩﹒

网友W(2005-09-22):
小弟知道不多我问下这能比吗你们想想PLC的不足是由继电电路来完成的,这样有时加长了时间,我认为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大小

网友X:
呵呵 PLC和继电器之间是互相配合啊,大家都需要的,不要分开考虑啊。 PLC一般是用来控制,继电器实现PLC的控制。 使用继电器实现隔离啊。 毕竟继电器比较便宜的。

网友Y:
本人有个五脏俱全的小加工中心,能为开厂创业的大哥们提供设备零部件的加工(包括单件加工),价格便宜,只要有图纸各种零件皆可加工。如果公司想设计个简单设备,小弟的团队可以从可行性建议--机械加工--plc设计、编程--电气安装、调试--试车生产全程解决。 小弟团队的队友都是经验丰富的机械技工、电气方面是原先在宝钢任职的电气工程师,在技术力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联系方法:13916435771   小胡   caesar.hu@swabplus.com.cn

网友Z:
PLC和继电器配合使用才会达到最佳得效果哦

网友AA:
今天看来,plc和继电器控制系统的区别就更明显了 的却,继电器在发展,但总体来看,plc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至于,最终结果如何,我想会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一种合适的比例。

网友AB(2006-03-24):
PLC: progrmmable logic controllo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FPGA:门阵列可编程器(不太准确)
CPLD:可以理解他是FPGA的一种,

网友AC:
PLC确实很好,它将综合微型计算机、单板机的一些优点继续改进、提高,但它还不能完全取代继电器。

网友AD:
PLC不能完全取代继电器,他和继电器相辅相成。

网友AE:
话是这说,但是现在时,科学第一

网友AF(2006-05-28):
 一般用PLC控制比较可靠一点,只要PLC没有坏它里面的程序就不会乱,继电器控制的里面的时间表什么的经常会被人调乱引起故障,但是PLC输出的时候需要用继电器作隔离,不然就可能会烧坏它的输出触点。

网友AG:
PLC成本高,但是故障率低简单实用

网友AH(2006-08-23):
好多书上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AI(2006-11-24):
plc是逻辑控制系统的缩写
因为原先的plc功能还是单一
但是现在强大的plc可以和某些dsc媲美了
早期的plc控制单一
只能实现逻辑控制和顺续控制

网友AJ(2007-04-11):
PLC故障率低,简单实用,编程方便。在某些方面是继电器无法比拟的。

网友AK:
互相补充,不过PLC已经在不少地方替代了继电器,这是真的,但是继电器的一些地方PLC还不好(价格等因素)替代

网友AL:
PLC是软的,继电器是硬的。从安全角度来讲,软的东西从来都比不过硬的。

网友AM(2007-07-15):
PLC是不错.功能多.适合于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但对与比较简单的控
制线路.它不太适合,性价比较高.主电路方面,大电流线路更不行.

网友AN:
PLC和继电器之间是互相配合啊,大家都需要的,不要分开考虑,PLC一般是用来控制,继电器实现PLC的控制。使用继电器实现隔离啊。毕竟继电器比较便宜的。他们是互相补充的,根据我的控制要求来决定的.

网友AO:
不要只背课本,整点实际的。

网友AP:
不错啊!PLC的功能比继电器的功能要大的多啊!

网友AQ:
继电器控制系统是老古董了,现在几乎绝迹了。谁见过继电器控制设计的系统? 在下十年前有幸碰到过一台组合机床是老继电器系统,那个线路复杂的,让人眼花缭乱。

一个故障发生了,我熟悉图纸都费好大劲。找到了接触不良的地方,修好了,那个开心啦!

网友AR:
我赞同PLC与继电器没有根本的冲突的说法

网友AS(2007-12-25):
发展趋势

网友AT:
没法比。硬件控制越发展路越窄。相比,PLC控制更以济实在,也便于维护、检修

网友AU(2008-01-24):
 PLC在某种程度上是优于继电器的,

网友AV:
PLC和继电控制系统之间的关系就像书本能否被电脑取代关系是一样的!

网友AW:
好像有点太浅显了吧

网友AX:
PLC也有不足之处,我们公司原有一台机器是继电器控制的,在使用中依靠一开关控制电机的运动,每次运动时间可控制为0.2--0.5秒时间。现改为PLC后,电机的运动时间,不是短,就是长,很难符合要求。其原因就是:由于开关在闭合时,并非非常可靠,存在0.03秒的中断(大约),正是PLC的检测速度太快、太灵敏,即使很短的中断时间也被PLC检测到。从而使运行时间无法控制,要么太短,要么又太长。
我们对PLC的输入信号加了适当的延时(0.1秒),解决了运行中断问题,但又带来了停机反应慢,滞后0.1秒。

网友AY:
PLC再怎么发展,继电器还是得用。

网友AZ(2008-06-14):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其实过去没有PLC不就是用继电器控制吗?只不过,PLC在组建小规模生产是可以迅速改变程序,减少重新布线的麻繁。

网友BA(2009-09-02):
plc在速度上,功能上,线路简单上是优越于继电器控制,但是两者应该说相互的,单纯的PLC理论上是可以单独去实现控制,但是这样是不好的,还是要配合继电器来实现,这样会更安全更合理的,所以说它还是没有离开继电器,同时在成本上也是大有差别的,正如楼上的朋友说的那样,偏偏几百块钱就能搞定的你偏偏要去花个几千元,你说老板还会用你吗?如果是自己用,有钱当然是可以的。呵呵。。。。。就跟你做电路一样,明明这样做出来可以节省成本,你偏偏要那样做,你说你的图纸哪个老板敢用哈。不好意思,小弟只是结合日常在工作中遇到过的一些问题发表点看法罢了哈!

网友BB:
引用 网友J:
希望能发表比较实用的文章,这样可以帮助那些维修者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初学者急需要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BC(2009-12-26):
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谁代替谁的

网友BD(2010-05-12):
控制柜装配专用产品
------------快速接线模块/端子板
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模拟量和数字量输入输出继电器隔离及非隔离快速接线模块,已广泛应用于各PLC及DCS控制系统,深受客户的好评,该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网友AJ(2011-03-22):
复杂的系统还是要用PLC的。

网友BE(2012-09-29):
上面的啊。你们是在讨论哲学呢,还是在讨论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