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2-06-06):
温控器与变频器控制电机组成的系统,变频器工作时,温控器会受干扰影响工作,如何解决?

网友A:
加屏蔽和低通滤波

网友B:
明白的说:就一个主意,从温空器的供电考虑解决,如加隔离净化电源作为 供电的方法.

网友C:
用比较好的温控器就可以解决掉,我以前也碰到的。在温度传感器之前加多层滤波技术,就可以拉。

网友D(2006-02-27):
温控器用用单独的电源,再加隔离变压器,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同意2楼的建议。接屏蔽或接个电容试试,应该有效果的

网友D:
请问楼上,接多大电容合适啊?

网友F:
我想问一个没入门的问题:怎样知道温控表受到了干扰,出现乱玛、失灵还是?

网友G:
是显示受到干扰还是控制受到干扰?注意电气柜里布线,动力线和信号线要远离。信号线采用带屏蔽层的,屏蔽层可靠接地。

网友H:
   温控器受变频器干扰的问题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您采用了4楼8楼所说的采用加隔离变压器;注意电气柜里布线,动力线和信号线要远离。信号线采用带屏蔽层的,屏蔽层可靠接地。加上变频器本身可靠的接地(首先要确认地线桩是好,有一个接点电阻标准)。

  选一台有经过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获得CE认证,抗干扰性能符合在严酷工业调节下电磁兼容(EMC)的要求仪表。
如宇电生产的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有事给我发短信,给你寄资料。
或发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peter_ 天天学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网友I:
我们生产的温控表、温控器抗干扰能力最好!

PID智能数码型温控表——DMC-2.2
DMC 系列智能温度控制器是一种经济型的智能工业调节仪器,广泛应用于机械、化工、陶瓷、轻工、冶金、石化、热处理等行业的温度、流量、压力、液位等的自动控制系统。
产 品 特 性:
①输入电源电压宽150-240V交流;
②控温精度高,参数模式设置简单;
③安装容易,保养方便;
④控制软件可定时升级。
主 要 技 术 指 标:
①输    入: 热电偶 K 线性信号 0-17mv DC
②基本误差: 输入满量程的±0.5%±1个字节
③分 辨 率: 1℃
④采样周期: 1次/sec
⑤报警功能: 上限报警
⑥控制输出: 继电器触点 AC250 3A(阻性)
⑦控制方式: 模糊PID控制、定式控制
⑧电源电压: AC180-240V(50/60HZ)
⑨工作环境: 温度0-50℃,湿度 小于 85%RH 的无腐蚀性场合
⑩面板尺寸: 72×72mm
(送2米长电热偶K线一条。)
参考价:85-115元/个
图片链接:http://110chen.cn.alibaba.com

单位:新穗正机电器配件厂
地址:广东省江门新会区双水镇伍村
联系人:邓小姐
邮编:529155
网页:http://110chen.cn.alibaba.com
邮箱:110plc@163.com
电话:0750-6406117/8049011
传真:0750-6403730
QQ:45321266 请注册来源是工控网

网友J(2006-04-14):
好的仪表本身就具备抗干扰的性能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

网友K(2006-05-18):
先找干扰源,然后再说怎么解决。
主要可能是该死的变频

网友L:
小问题,屏蔽接地和单独供电两个方面同时进行。

网友M: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仪表受到变频器的干扰,除了对电源单独供电之外,接仪表的要用屏蔽线,并且电缆如果有多出来的要接地,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N:
采用信号隔离,

网友O:
用我们的仪表绝对没错,进口岛电全系列PID温控表

请登陆我们公司网站 http://www.sdsmd.cn

山东希曼顿科技有限公司

钟先生:13465907590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220号
电话:0531-88061793
传真:0531-88061733
电子邮箱:zhongshichao@163.com
QQ:21587980

网友P(2006-08-10):
加电容加在那啊,电源输入端还是信号输入端啊?

网友Q:
电容加在电源输入端

网友R:
我们解决干扰的是加信号隔离器效果很好,主要是变频器干扰

网友S(2006-09-17):
仪表电源线和动力线分开.
我做过恒压供水,一开始仪表电源线直接取继电器,在继电器断电时产生浪涌电压

网友T:
加隔离模块

网友U:
觉得你们考虑的目标有误,温控器的干扰源应该是信号,传感器和传输线的抗干扰才是主要症结所在,应该在这里着手,解决方法是加强硬件和软件抗干扰性,只有一种解决方法   滤波.电源的干扰在现在设计仪表时出现几率很小.

网友V:
我同意楼上的,我也碰到过,好的仪表抗干扰会很好,我记得有一次一下子换了12块表,厂家到现场加了个抗干扰的模狯

网友W(2006-10-21):
同意 比较老到  的意见,干扰就是从信号线引入的.
我使用了两台变频器,10个温控表,测温信号线是普通线,没有双绞也没屏蔽,在接入仪表的端子上并接了0.22的电容,问题基本解决.但其中有一个表受影响最大的,并接了1UF的电容才稳定下来.
当然,设备才处于调试阶段,具体效果要到实际长期使用后见分晓.调试时将调速电位器来回迅速旋转,仪表显示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X:
最好找到干扰源,免得治标不治本

网友Y(2013-03-15):
请问要接什么样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