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用什么线缆可使CAN总线传输6KM

楼主(2002-06-07):
请教: 用什么线缆可使CAN总线传输6KM?此时的波特率是多少? 使用一般的双绞线CAN总线可传多远?此时的波特率是多少? 使用SJA1000和82C250可在双绞线上传多远?此时的波特率是多少?传输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多谢!

网友(2002-03-13):
书上说CAN可以达到10KM@5kbps(使用82c250驱动器) 实际应用中能传多少(带110个负载),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楼主:
这里有点冷~~~

网友A(2002-05-28):
我也想知道关于CAN-BUS长线传输的知识,有哪位能详细解说,谢谢!

网友B:
can的传输介质一般使用3类UTP或FTP、光纤、同轴电缆等,但最常用的还是UTP。UTP的传输特性大约为: 1Mbps < 40M 100kbps < 500M < 5kbps < 10kM 其最大节点数,在一个网段内理论值为:110个,实际值大约为:32个.加Repeater(中极器)后,最大节点数可达:2032个. 联系我:freeflyl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