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全系统更换

楼主(2002-06-07):
我有一台GE公司的PLC,1989年到现在工作十几年,现想全部更换,我应如何做。

网友A(2002-01-24):
换成AB的,找我 ling_woo@163.net

网友B:
你首先要搞清全部更换的概念,是只换硬件,还是硬件软件都换。前者需要所更换的硬件和原来的硬件全部兼容,不影响原来的功能,后者可能要重新进行编程,需要对原来的软件功能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有上位机的话,上位机的软件可能也要更换。

网友C(2002-02-23):
需要详细信息,如果考虑换成GE90-30,GE90-70的PLC,我可以帮。

网友D(2002-03-30):
1989年的产品可能和现在差别已经很大了。

网友E:
如果你的PLC系统需要更换,应该是软件硬件都换,因为软件一般来说都是和硬件配套使用的。离开了硬件的软件是不能单独使用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您模拟回路较多,要求较高,我建议您改为DCS系统;如果开关量较多,可仍然用PLC系统,全部工作都可由我们完成,从设计到现场调试;我们专业从事自动化工作几十年,目前专业作ABB的DCS和PLC系统。如果愿意请与我联系: 单位:ABB重庆川仪自动化仪表联合销售服务中心 TEL:13883178175,023-68282581转8009 FAX:023-68282580

网友F:
传 收件人: 先生 发件人: 吴正华(先生) 传真: 页数: 2 电话: 日期: 2002-03-12 关于: 公司介绍 抄送: ¨ 紧急 ¨ 请审阅 ¨ 请批注 ¨ 请答复 ¨ 请传阅 先生/小姐: 您好! 我司开户资料如下: 户名:深圳市康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招商银行车公庙支行 帐号:3882673910001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贸园211栋5楼东 电话:0755-3414868(总机)转335 吴正华先生 传真:3426982 手机:13924641960 EMAIL:heryghd@hotmail.com 企 业 说 明 现迁址至车公庙,主要分为电气部及仪表部: 电气部: A.(中国区一级合作伙伴)SIEMENS 440变频器[西门子最新产品,代替MMV,MDV系列] 420变频器[西门子第三代产品,代替MM系列] ECO变频器[风机水泵经济型] B.(中国区一级代理,最佳合作伙伴)SIEMENS SIKOSTART软起动器 3RW30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绕组电机) 3RW34系列软起动器(适用于星形/三角形绕组电机) 主要特点:1产品名称: 软启动器 品牌: 西门子 产品型号: AS-Interface 产品类型: 通用 相关参数: (输入1)扫描断路器开关状态 (输入2)自动运行信号 (输入3和输入4)监视外部过程信号 用于传感器24V DC电源,最大负载能力100mA 封的直接和反向起动器,用于4kW以下负载馈电,可靠的SIKUFEST组合,无熔断器,具有短路过载保护,钢制外壳(防护等级IP65),集成了4I / 4O模块,可经AS接口通讯。 祥细介绍: 封的直接和反向起动器,用于4kW以下负载馈电,可靠的输入1)扫描断路器开关状态 (输入2)自动运行信号 (输入3和输入4)监视外部过程信号 用于传感器24V DC电源,最大负载能力100mA ---- 以下由输出控制 接触器"接通"或"顺时针或反时针" LED显示"故障" 现场执行器件,如:调节阀(通过自由输出口) 降低电缆要求 最小的中央控制柜 不需附加操作箱 接线要求最小 分散的、选择性的电动机保护新概念 产品名称: 软启动器 品牌: 西门子 产品型号: SIRIUS 3RW3 产品类型: 通用 相关参数: SIRIUS软起动器 - 可与其它起动器完全兼容 ---- 无论是否采用直接起动器3RA、Y-△起动器,还是采用新型软起动器3RW3进行平稳起动,简单的接线技术和安装步骤都是相同的,与起动器类型无关。这些起动器都可与SIRIUS开关设备和隔离开关系列兼容。 祥细介绍: 与直接起动器相比,电子软起动器3RW3具有下列优点:它们通过减少起动转矩来保护电动机。而且,它们还通过减少功率需求量来保护电源免受有害峰值电流的影响。 ---- 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软起动器可以降低电动机的起动电压,并使其逐步上升。如此可以避免如采用Y/△起动时带来的换极冲击。电动机在达到额定转速后,便在系统全电压下运行。由此可见,软起动器3RW3是(-(起动器的有效替代产品。 ---- 并且,通过使用内部集成的旁路触点,在起动后跨接可控硅,可将电源可控硅的功率损耗降至最小。 (华南区总代理及维修中心)VACON CX系列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斩波器) CXS系列变频器 VACON工程型变频器来自芬兰,广泛应用于重工业场合,如电梯行业,陶瓷行业,及各种低速高转矩范围。 仪表部: 代理山武,霍尼韦尔系列进口仪表,瑞士PCD总线系统,康创流量计,各种阀门。 现诚征合作伙伴,西门子SIKOSTART系列软起动器地区经销代表商! 现货大量供应,详情致电/传索取资料。 此致

网友A:
http://opto22.gongkong.com

网友G:
换成AB的系统确实是不错的选择,可与我联系! valentine@fm365.com 0755-6639961-214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H:
换GE90-30 或GE 90-70在《冶金自动化》1998第6期上有介绍。也可以找我。 CSKDAUTO·PUBLIC.CS.HN.CN

网友I(2002-04-29):
换成OMRON的把,和我联系13818297420

网友J(2002-05-29):
我们是GE的系统集成商,找我好啦。 广州创特技术有限公司 13006891819

网友K:
北京斯马特自动化有限公司是中国首钢总公司与法国施耐德集团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及国际分销商,有着优厚的运营背景和信誉保证。公司主要从事施耐德集团产品的销售和应用,其主要产品有MODICON、TE系列PLC,交流变频器 、直流全数字调速装置和梅兰日兰全系列低压电器、TE检测传感元件等,保证产品正规化下定单,原装新货(非仿造、积压或其他不正当渠道进货),并进行产品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公司于93年建立至今,曾为首钢集团各公司、生产厂矿承接自动化工程服务外,业务逐年已扩大到冶金、建材、石油、水电、电力、轻工业等各行业,凭借在首钢自动化领域的应用先例,积累了丰富的自动化技术经验,先后完成了一些国家重点项目及一些重点出 口项目,受到了各界的肯定和支持,"以技术服务带动销售"为公司立足之本,在PLC、变频软起承接自动化一体化项目、技术支持服务领域成绩斐然,致使斯马特公司于1998、1999、2000、2001年连续四年被施耐德集团公司评定为优秀代理商,我公司可提供如下服务: 一、根据用户建设项目和工艺状况、控制要求、水平、共同探讨选型方案及可行性研究,并提出积极的方案建议。 二、根据用户要求提供硬件、系统软件、应用软件及 操作培训服务。 三、公司拥有国内唯一的MODICON 800系列I/O模块 的测试设备,能及时地高质量的为您提供800系列I/O 模块的维修服务。 四、根据用户要求可提供自动化系统设计、硬件成套 、应用软件设计、现场安装调试、培训一系列交钥匙工程服务。 联系人: 刘卫华 单位 :北京斯马特自动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880968/88929926分机207; 13910959556 传真 :010--68880905 E-mail ruoben@21cn.com

网友L:
这位老兄你好: 我们公司不是PLC的代理商,但对于PLC系统和工控系统的设计和成套做的比较专业。特别擅长西门子和GE的PLC。在上海宝钢我们做了许多这方面的项目。 如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顾先生 上海中冶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021-52897018 http://www.zhongyenet.com

网友M(2004-04-20):
谁有SIEMENS变频器(1.5KW)(ESI-6SE64202AB21)的说明书或操作手册,请电邮: 977134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