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2-06-07):
我最近有一个工程,PLC指定用GE GE 90-30 系列的,不知PLC的地址如何在INTOUCH中表示.记得OMRON 的PLC 与INTOUCH通信有一个Omronhl.exe的程序驱动,哪么PLC又要用哪个程序来驱动,还有OMRON PLC 的地址前加上ch就可与intouch通信, 像00100就可用ch001.00来表示,那么GE PLC又该如何表示? 还有Siemens的又如何表示呢?谢谢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A(2002-01-16):
Wonderware有针对各种PLC的I/O驱动程序,GE PLC可通过串口、以太网等方式和InTouch通信。PLC地址的表示方法可以在每种驱动程序的手册中找到。详细信息,请咨询Wonderware代理商或代表处。

网友(2002-05-25):
串口方式用GESNP、以太网方式用GEHCS,在I/O Server 光盘中均有。

网友:
请教:我在安装I/O Server光盘后,只有GEHCS帮助文件,却找不到GEHCS这个驱动程序。

网友A:
请问你采用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
Qxxxx:数字量输出; Ixxxx:数字量输入; Rxxxx:寄存器; Gxxxx:Genius全局变量; Sxxxx:内部状态变量; …… …… 和PLC内部定义一样,可以省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