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8254的问题

楼主(2002-06-07):
求教: 8254芯片能够由外部脉冲来锁存计数器中的数据吗? 我看到书上说,通过控制字来锁存数据,这样就可以不中断技术而读出数据. 可是那样的话就必须先片选,然后在输出控制字,启动计数器,等待它记完,然后输出锁存控制字,再读出数据. 可是我现在想让8254工作在工作状态2下,每当gate 上升沿就使技术器重新计数,在重新计数之前,把数据锁存,然后当我需要读数据时,就直接读锁存器中的数据,因为锁存的时间很短,所以不用计算机干预8254的工作.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如何才能由硬件产生的脉冲来控制8254锁存. 谢谢!!!

网友A:
比较麻烦,但是可能的。 要靠硬件直接控制D[0..7] WR* RD*。 看一下82C54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