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818h

楼主(2002-06-07):
10通道采样,用研华的818h采集卡可以达到最高的采样速率是多大?

网友A:
你怎么还买研华的,难怪没人回答你,研华在大陆根本就没有数据采集方面的技术支持,买它的产品想要技术支持难啊,算你倒霉,我看你还是赶快换个品牌试试看.

网友B:
ghghg 我看你肯定是研华竞争对手吧,难怪说话不讲客观事实,象你们这种企业文化依靠仿制和诋毁对手和低价地质产品,如何服众! blueflick PCL-818H 16 通道 100 kHz 多功能 DAS 卡特点 16 路单端或 8 路差分模拟量输入 100 kHz 12 位 A/D 转换 可对每个输入通道的增益进行编程 带 DMA 的自动通道/增益扫描 16 个数字量输入和 16 个数字量输出 一个 12 位模拟量输出通道 可编程定时触发器/计数器 包括免费的 DOS 驱动程序/Windows DLL 驱动程序 软件支持包括 VisiDAQ 3.1TM、ActiveDAQ、LabVIEWTM 和 Windows 3.1/95/NT 高速 DLL 驱动程序。 你可以登陆www.advantech.com.cn(中文) www.advantech.com(英文)或者拨打800-810-0345免费电话咨询,或者象你所在地区的研华分公司或办事处询问。

网友C:
请教通道间切换时间多少? 简单地抄一下SPEC就算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