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812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2-06-07):
小弟在自己机器上使用PCI9812编程,之后将卡拔下,放到另一台机器上进行采集,之后将卡插回自己机器,却发现系统认不出卡了。我用的是WIN98,本来在设备管理器中的NuDAQ设备找不到了,本来用得很好的程序报错,错误代码是-13,即设备初始化错误。 我将PCIS-DASK删除重装也没用。不知是何原因?望各位大虾帮忙, 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小弟再次感谢帮助我解决问题的大虾们。谢谢!

网友A:
1.首先确认PCI-9812是否损坏--将卡片插入到一台干净的系统中去看是否能工作。 2.如果卡片是好的,看看自己在卡片拔出后,系统的硬件(BIOS,外设...)和软件有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PCI9812是好的。我的机器是IBM品牌机,BIOS是phoenix的,看不出改变,也应该没有改变。我仅仅是将卡拔下了一天,其间也没有装新软件。

网友A:
phoenix的bios好像有点怪怪的,以前在DELL的原装机上也好像有过同样的问题。你试着换一个槽位试试。

楼主:
今天将卡换了几个槽位也不行,一气之下将系统中PCIS-DASK给删了,将注册表中所有相关的项也给全删了,同时将CMOS放电清空。再把卡插回机子,一开始还是不认,重起几回后,忽然好了,实在是莫名其妙! 另外我发现PCIS-DASK和PCI9812驱动不能同时装,似乎冲突。 不知为何?

网友A:
我想你所说的PCI-9812驱动应该指的是win95 Dll Driver,它是专为Windows 95系统开发的,也可以用在Windows 98系统下.因此,当它与PCIS-DASK同时安装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中时,就会发生冲突(二者的底层驱动完全不同).

网友B:
同意张斌的说法。 Win95 DLL Driver基于VXD,而DASK基于WDM。在同一系统中装两个驱动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