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教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2-06-07):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需要做一个数据采集装置,主要采集一些压力值等 模拟量,(4-20mA),采集速度能满足50-100次/秒即可,采集到的模拟量由装置转换为数字量后通过串口送给计算机再进行处理,要求采集装置尽可能的小一些.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直接带串口的采集设备?如果没有,这个采集装置该怎么设计? 谢谢! Emial:zhymail2000@sohu.com Oicq: 36400221

网友A:
有串口采集模块可用。

楼主:
请问从哪里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串口采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