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楼主(2002-06-07):
采用变频器作恒压供水,请问压力传感器的安装在什么位置合适?

网友A(2007-12-06):
我不知道你的压力信号是不是要送到变频器,如果不送,那安在越靠近用水的地方越好;当然要考虑信号的传输距离及干扰。

网友B:
要求恒压供水就是说要将变频器和传感器组成回路,既要考虑组成负反馈又要考虑一下是否是需要的测压点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帮忙顶。

网友C:
帅克仪器,楼主想问的(其实我也想问)是,压力传感器装在什么位置,装在水池底部?泵的进口?泵的出口?还是其他地方?

网友D:
压力变送器装在泵的出口,泵是给用户供水的,而水的压力是靠泵的快慢来决定的。

网友E:
压力变送器要装在泵的出口,工矿允许的话,最好离泵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克服管道的震动,建议选择毛细管远传式,把变送器固定在没有震动的地方,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最好在远传法兰前安装一个手动球阀,即使变送器有问题,也可以在不停泵的情况下,拆下远传法兰!

网友C: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