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9114可以同时对64路输入信号进行采集吗?

楼主(2002-06-09):
PCI-9114是32路单端(16路双端)输入的采集卡,请问可以用来同时采集64路输入信号,因为我厂的产品需要采集的通道较多,对速度的要求不高(几KHz),请问上述采样方式可以实现吗?如何实现?多谢了。 E-mail:yztcb@sina.com 江苏扬州 唐传兵 2002。5。18

网友A:
你说的“同时”是指同步吗?也就是说,通道间的误差允许多少?   如果对同步要求不高,这块板卡完全可以做到。两块卡放在一台机器中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用一块卡,当测完前32个通道后,用一根DO线控制电子开关,切换接入后32个通道并测量,测量后通过DO线控制电子开关接入前32通道继续测量,如此往复不知此方案是否可行?多谢! yztcb 2002.5.21

网友B:
如果你通道间没有时延要求的话,应该没问题。其实9114卡上也就一块A/D,各通道也不带采样保持。卡上32通道也是这么切换出来的,要是有耐心的话,再加上几百个通道也一样,呵呵

网友:
不知这样采样凭率能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