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板故障原因类型

楼主(2002-06-09):
中国游戏机资讯维修网开通 http://www.game555.com 游戏机电脑板维修技术图书、资料、教学VCD,解密软件、编程器,游戏机维修测试仪--维修宝,《大型游戏机电脑板维修技术大全》、《游戏机电脑板原理与维修》、《电脑板器件检修手册》,RF-1800编程器690元,优秀文章,维修数据,维修实例 详细请见 http://www.game555.com 游戏机 电脑板 维修技术 街机 模拟机 教学 编程器 加难程序 资料 扫描板 示波器 大型游戏机电脑板维修技术大全 修理 实例 原理 图书 芯片解密 大型游戏机电脑板原理及维修 摘自《电子报》李俊胜文章 二、电脑板故障原因类型 1.工艺问题引起的故障 工艺问题引起的故障是常用的现象。一些简单的故障,如一个点的虚焊,有时会使整个系统瘫痪。这类故障常见的有:电源,扫描板的接触不良或碰线、断线、印板金属化孔不能,或阻值变大,导线虚焊、假焊、漏焊、短路等。 2.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 这类故障包括: (1)元器件本身的引线断裂漏焊、漏装、假焊、虚焊引起电路各种开路故障;(2)元器件引线间碰锡,短路,或因金属丝落在二线间,错装元件器件引起的短路故障;(3)元器件性能变差,失效或损坏;(4)漏电。元器件内部漏电或外部绝缘物有其出杂质使元件两端发生漏电,从而引起故障。 元器件故障大多数出现在初期或后期,如果IC板上所配置的元器件在使用之前没有很好地进行"老化"和筛选,那么失效率就有可能更高,当然故障率也就较高。另外如果IC使用时间很长,故障也会多些。 3.软件故障 常见的软件类故障有下列几种: (1)EPROM、E2PROM,PLD的数据变化;(2)对于带电池的单元和组件不能随便挺拔和拆卸,否则会因为数据丢失,将使IC板不能正常工作,造成永久性的损坏。 例如台湾产早期水果(大字机)赌机,出品商为防止复制,在原64脚CPU的位置上加插了一块小小板,有电池、CPU、PLD、6116等,检修过程没注意,拆测了6116,再开机运行时,告知提示代码错误,这类作法目的是防别人复制,产品出售时一般不告知用户运行代码,无法恢复。 (3)不甚合理的软件设计。市场上所见到的成品板,尤其是早期的原装板,许多是上电后自动进入测试(测试),若有一小问题不妥,就不继续运行(这小问题有时是我/O或是彩色等),仅提示错误代码。对于板不熟悉或是复制的翻板没有标IC位号,检修起来就很辛苦。 (4)软件缺陷。一些电脑板经常发生烧坏IC等问题,是软件的时间参数没有设定好,类似问题还仅存在于其它IC的开关,使用等问题上。 4.干扰和噪声引起故障 处处都会产生噪声干扰,导线太长如同一根天线,容性感性元件的干扰也常会出现。导线上传送的脉冲,可以在与之靠近的另一条线上产生干扰,导致错误触发,使数据出错。如果电源质量不好,会产生较大波纹,动态内阻较大会影响存贮器内容,基准电压不准确造成/D转换不可靠,其他外部设备转动部分的噪声会使数据丢失。 5.人为故障 由于操作、使用、维修人员粗心大意或操作失误引起的故障。这类故障在整个故障现象中占很大比例。例如,取件没有恢复好。PLD付侧的浪涌型短路引起的大面积元件烧毁,甚至有的部件电源不符合要求,就通电使用或检查,往往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