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压变频器控制配套方案

楼主(2002-06-10):
一、要求 1、蒸汽锅炉30T; 2、目前给厂区供汽、负荷较低; 3、要求热电厂供汽; 4、引风机280KW,鼓风机200KW; 二、控制模型
方案说明: 1、方案中通过锅炉负荷(热电负荷+厂区负荷)的采集,经过方案库1的算法得到锅炉燃烧室“风压指导参数值”; 2、通过入气,排气温差算法得到最佳燃烧效率的“鼓风功率匹配值”; 3、“PID单元1”调整引风机变频调速器调节燃烧室风压算法; 4、“PID单元2”调整鼓风机变频调速器调节燃烧效率算法; 5、操作方法为上位机采集控制结构,软件采用《世纪星》组态软件; 6、二级操作为控制台手动操作; 7、安全报警 l 燃烧室温度报警(上、下限); l 蒸汽压力报警(上、下限) 排汽卸荷; l 负荷报警(上限) 8、历史数据记录 l 产汽量、燃烧耗汽比报表 l 燃烧记量报表 三、控制方案 1、燃烧效率控制
2、负荷调节
3、安全报警 ①、蒸汽压力报警
②、燃烧室温度报警
③、负荷报警

网友A:
您对并列远行风机,只调一台转速,如何解决压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