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温控曲线?

楼主(2002-06-10):
我最近想用组态王做一个小的系统,使用了温控曲线,可关于温控区线的函数,如pvAddSetValue,SetLimits都不好使,不知为什么? 还有设订的曲线显示不出来(6.0可以6.01不行).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我们是做组态软件的可以沟通以下吗LJ-GAO0066@SINA.COM

网友A:
我们是做组态软件的可以沟通以下吗LJ_GAO0066@SINA.COM

网友B:
pid: 你可以将工程压缩后发到亚控公司吗?关于你讲的问题,我在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过。 support@kingvie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