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输出请教

楼主(2002-06-10):
请教:用PLSY指令在Y0端输出脉冲,输出100Hz时得到很标准的方波,占空比50%,但是提高频率后得到的波形就差一些,当频率提高到7KHz时波形很不好,出现圆角!占空比好像也小与50%!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呢?这样的波形控制步进电机会有什么影响??? 承蒙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你后面反正还得有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不会有什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