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请教

楼主(2002-06-10):
请教:用FX2NC控制步进电机是否必须用脉冲输出模块?若不用脉冲模块直接用PLSY指令产生脉冲可以吗??我只要求步进电机实现单一速度运转和停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但要选用晶体管输出单元。FXo型输出脉冲为10--2000HZ,Y0输出,负载电流要大于200MA要有上拉电阻。

网友B:
PLSY只能按固定频率输出固定个数的脉冲,肯定不如FX1N的PLS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