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s7-200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2-06-11):
用s7-200作毕设,如何编程?实现步进电机的启动,正转反转,停止,调速。

网友A:
登陆www.ad.siemens.com.cn/service/有现成的程序供你参考!

网友B:
我可是没有见到上面所说网站有什么现成的程序,但所谓行业实例是不少,但不知是否吹的,因为都是不着边际的东东,据我所知S7-200无相应的伺服控制模块的,它只的大家都有的Q0、Q1可作两路高速脉冲输出,用来做精度要求不高的一轴步进控制也许可以,但没有试过,如果你懂三菱的还是用三菱,在这方面的控制它在FX2N里就有完善的配置!

网友C:
我做过一个项目:牙膏灌装机。是用西门子S7-200设计的。 项目里有控制步进电机(北京四通)的内容。

网友D:
西门子S7-200三段脉冲输出,上升下降段分别调整脉冲频率,速度控制改变频率,位置控制改变脉冲数量,方向控制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