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专用电动机

楼主(2002-06-11):
变频器专用电动机 变频器专用电动机一般是专门为了满足某一类通用变频器驱动需要而设计的,与此配套的专用变频器的各种内部参数也都是根据专用电动机的特性而设定的,其控制性能要高于普通的异步电动机。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具有更好的转矩特性。此外,由于变频器专用电动机在设计上通常都还考虑了低速运转时的散热问题和高速运转时的动态平衡和轴承的承受能力等问题,当使用标准电动机难以得到所需的性能时,可以考虑选用变频器专用电动机或变频器电动机一体机,高性能要求的变频控制系统均采用变频器专用异步电动机。但是,由于变频器专用电动机需要和指定的变频器系列进行配合才能得到理想特性,在选用时应该加以注意。 专用异步电动机从外形结构、安装要求等方面来说,与通用标准异步电动机一样,但两者设计有些差别。通用标准异步电动机转子大多采用深槽、双笼槽或特殊槽等形式,以便得到高起动电阻和高漏电抗,提高起动转矩,减少起动电流。而专用异步电动机采用变频变压起动,不需采用高电阻方法起动,因此,专用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电阻、槽形是从系统电源频率大小和变化范围来考虑设计的。通常异步电动机规定的额定频率是指正常运行的频率,一般只允许运行频率在额定频率附近的较小范围内变化。变频器专用异步电动机的运行频率变化范围很大,规定了基值频率,允许运行频率在基值频率基础上作较大范围的变化,以适应变频控制的要求,通常,取专用异步电动机的基值频率作为它的额定频率,它的长期运行极限按额定负载线确定。这样,专用异步电动机能适应变频调速控制系统的机械负载要求,专用异步电动机与逆变器也能达到优化匹配的要求。 专用异步电动机极数选择要比通用异步电动机的灵活些,通常相同情况下专用异步电动机极数要比通用异步电动机极数为多。通用变频器用于普通异步电动机存在高次谐波电流 、电压分量,谐波损耗较大,使电动机损耗增加,温升增高,输出功率下降。专用异步电动机铁心的磁通饱和程度低,铁心齿槽多,绕组漏抗低,绕组导线尺寸按不产生集肤效应为原则选择,绕组和铁心的设计兼顾了稳态和动态两者的要求,从而大大减少了谐波损耗,效率大幅度提高。为提高电动机热容量,专用异步电动机不仅采用较高绝缘等级,还采取特殊通风冷却方式,以满足变速下额定负载线以及过载运行的要求。

网友A(2002-04-27):
王老师! 谢谢您。

网友B:
单相电机如电容式电机按电力拖动原理是两个三相异步电机复合而成,与三相电机一样也存在同步转速和转差率,因此单相电机能否采用变频调速,如是如何选参数和注意事项。

网友C:
到什么地方采购变频器专用电动机(11kW-2极)价格多少

网友D:
化石: 国内最好的变频电机应该是兰州电机厂,有部分打西门子商标销售并出口.其次上海南洋电机厂的也很好,很多钢铁厂都使用它的产品.浙江嘉兴的也还可以,价格稍微便宜.

网友A(2002-05-29):
我有一台华为的TD2000的变频器,控制端子的模拟反馈端子与GND之间的电压为10V,请大家告诉我原因,紧急!

网友A:
我有一台华为的TD2000的变频器,控制端子的模拟反馈端子REF与GND之间的电压为0V,请大家告诉我原因,紧急!

网友D:
你连接的端子是那两个?反馈应该是VCI或者CCI. REF提供的是10V参考电压.如果发生过短路,可能会损坏.

网友A:
谢谢vcplus,反馈通道是VCI CCI,但是提供电压的是REF(10V),现在上电测试为0V,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

网友E:
王老师: 您好! 我在设计方案中遇到了关于SIEMENS变频器通讯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我想用WinAC作为控制系统,通过PROFIBUS DP来控制MICROMASTER的运行,在工控机上显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电压、电流等,可我在STEP 7 的硬件配置中的catalog中却找不到MACROMASTER,请问怎么解决?我知道有DriveMonitor的软件可以在PC机上监控,可在WinAC中是如何解决呢?还有它的地址分配是怎么样的?那个地址对应那个功能? 王锋 1/6

网友F:
王老师: 您好! 我向想您请教一下,WINCC与WINAC,在原理,性质,功能上是否有根本的联系与区别。若有,请您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希望与同行讨论:一纺织厂设备改造,需要三台从动辊子与主动辊同步,在主动辊上,安装了编码器产生脉冲A,同时在操作台上有人工给定B,二者信号运算之后给变频器,原来的变频器为10年前韩国的,脉冲控制信号的电压范围是5-15V,标准为10V,,我司 采用TD900-2T0037G,脉冲控制电压范围是15-30V,标准为24V,改造后运行,发现频率跳动,波动范围在2-3Hz左右,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问题是怎么样提高脉冲的幅值而脉冲频率不变?注:屏蔽,接地都做的很好。

网友D:
wenbo: 您说的原因,可能是10v在接线的时候发生过短路,这样里面的保险电阻可能会烧断.当然这只是一个判断.因为您说的现象发生是很少的. 提高脉冲幅值而频率不变化其实电路很容易.比如接一个三集管,集电极开路输出. 同步的问题说起来可能比较多,我们可以邮件或者电话来交流.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实现同步,各有巧妙不同,各有自己的适应工况.

楼主:
回答李洋的问题: SIMATIC WinAC与SIMATIC WinCC是两种不同的应用软件。 SIMATIC WinAC称为Windows自动化中心,即Siemens公司公布的一套新的基于开放式控制系统的软件产品,即3.0版本的SIMATIC WinAC。WinAC是基于Windows NT,与SIMATIC S7 PLC兼容的适合于工业PC的控制系统解决方案。WinAC 3.0提供了具有较高集成度的Profibus现场总线的连接性能,以及远程程序设计。此外,它还为现场设备本地化集成提供了一种新的DeviceNet I/O设备驱动程序,用于连接所安装的DeviceNet I/O设备。 SIMATIC WinCC是视窗控制中心(Windows Control Center)的简称,是一种工控组态软件,是一个集成的人机界面(HMI)系统和监控管理(SCADA)系统,其特性之一是全面开放,系统集成商可用WinCC作为其系统扩展的基础,通过开放接口开发自己的应用软件。WinCC提供了各种PLC的驱动软件,因此使PLC与上位机的联接变得非常容易,如果用户使用WinCC与STEP7合用,可降低工程时间,因为在STEP7中配置的变量表可以在与WinCC的联接时直接使用。

网友G:
YHL 王老师:您好! 通过设置变频器,可以降低马达的噪音,但电流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请教。

楼主:
是因为载波频率增高而引起的谐波电流增加所致,将载波频率控制在4kHz左右为宜。

网友G:
王老师:您好!   伦茨9300变频器是否有相同功能的安川或三菱变频器替代,具体型号。请教。

楼主:
伦茨9300变频器是矢量控制型通用变频器,若不考虑具体细节的话,则与三菱FRA500系列、安川VS616G5系列的控制特性相近。

网友H(2005-06-13):
大家好: 请问:电源频率(50Hz~60Hz)大小有什么区别!!

网友H:
王老师: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I:
有个安川伺服马达的编码器轴承坏了,把编码器拆下更换轴承,再装回后开机,马达不能正常运转,伺服放大器故障显示“过速”或“过载”。请教伺服马达编码器与转子怎么样才能配合?

网友J(2005-12-27):
王老师,变频电机用普通电机取代时,变频器参数还需要重新设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