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有一个用户,发电厂发出的功率是怎样相应减少的。

楼主(2002-06-11):
如果只有一个用户,发电厂发出的功率是怎样相应减少的。 比如说水轮直流发电机,难道是通过减少励磁电流,或者通过减少水流量,达到降低转速的目的!?

网友A:
当然是通过减少进水量来实现,去看一下同步发电机的原理,就知道转速不会改变。

网友B:
是遵循“能量平衡原理”的,假如发电机功率比你说的那个用户的功率大得多的话,则发电机几乎运行在空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