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行通讯协议的疑问

楼主(2002-06-12):
请问: 串行通讯协议共有那几种?各有什么特点?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比如:RS-232,RS-485,RS-422,RS-432,RS-499)

网友A:
您可以查阅一些通讯书籍,上面有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B:
以上通讯协议是指电气接口的协议,对数据包的通讯编程往往不需要考虑这些协议的差别,只要接线方式对了就可以。通常所说的通讯协议是指MODBUS、CDT......,指的是 通讯握手信号和数据的打包方式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