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euron C的内存使用

楼主(2002-06-12):
请教! 在向Neuron C的b000为首址的连续20个单元写入数据时,地址如何定位? 写入时是否只能使用memcpy()函数?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memcpy()最容易实现的方法。

网友B:
b000地址的存储器是什么类型的。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data[20]; }data_wrrd; const (data_wrrd) user_data =(data_wrrd)0xb000; 直接使用就可以。 user_data.dat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