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高手??

楼主(2002-06-12):
本人现在要将版本较老的组态王换成最新版本的ifix,但是苦于没有 驱动程序,ifix 支持dde驱动,ifix能否使用 组态王的针对华光plc的dde驱动程序????

网友A:
iFIX的安装盘中有一些自带的驱动程序,其中就有DDE驱动,所以驱动程序不是问题。 华光PLC的DDE Server与iFIX通信一段时间后将会出现一个错误,并终止通信,至于问题在谁我说不清,解决的方法是在华光与iFIX中间增加一个中转软件(例如:EXCEL),我在实际中用VB程序转了一下。 如果你的系统只是与华光PLC通信的话,要换成最新版本的ifix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A:
jsz88hst: vb怎么来读取dde的数据呀 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第一步: 条件: 1、ifix的节点名为 FIX 2、在ifix的数据库中建立一个点,我们假设建立一个AI点,名为 ai1。 3、在SCU中增加一个ifix的应用程序(dmdde.exe) 4、别忘了启动IFIX 第二步: VB中选择一个有以下这三个属性的控件,例如Text控件。 1、LinkTopic=DMDDE|DATA LinkItem=FIX.ai1.f_cv LinkMove=automatic 2、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控件中有数了(VB程序还在设计状态下)。

楼主:
我试试再说!

楼主:
我ifix水平还够但组态王的就不行了! 组态王如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