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6.0b安装问题

楼主(2002-06-13):
在win nt4.0操作系统下,安装intouch 6.0b到99%时出现: Please review the Release Notes.This files contains information not availables at release time.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是告诉你去看一下Release Notes, 了解软件中的最新改变.点OK, 完成安装,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2013-09-17):
你们有intouch 6.0啊,能帮我转换个intouch 5.6的应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