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程问题

楼主(2002-06-13):
我买了一块PCI-9111HR,要编一个数据采集程序,现在遇到一些问题。那位高手能够帮我看看程序?不胜感谢! 我使用PCI-DASK结合DAQBenchd的Dchart控件,使用vc编程。 首先在Dchart控件DChartSampleDlg.h里定义:protected: int i; int count; double data[8]; I16 card; I16 card_number; int Card_Type; U16 channel; U16 range; U32 data_size; F64 sample_rate; BOOLEAN bStopped; U32 AccessCnt; BOOLEAN HalfReady; BOOLEAN fstop; 然后在DChart SampleDlg.cpp里修改:先包含"dask.h" 1.在void CLuLampDlg::OnBeginPlot() 里加入: card_number = 0; Card_Type = PCI_9111HR; channel=0; range=AD_B_10_V; sample_rate=500; data_size=1024; card=Register_Card(Card_Type, card_number); AI_9111_Config(card,TRIG_INT_PACER,false,512);//double-buffered AI AI_AsyncDblBufferMode (card, 1); ai_buf=new U16[1024] ; 2.把中代码void CLuLampDlg::OnTimer(UINT nIDEvent)修改为: AI_ContScanChannels (card, channel, range, ai_buf, data_size,sample_rate, ASYNCH_OP); do { AI_AsyncDblBufferHalfReady(card, &HalfReady, &fstop); } while (!HalfReady); 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card, ai_buf); for(i=0;i<=511;i++) //scale to voltage and plot { if(ai_buf[i]<=32767) data=ai_buf[i]*10/32768; else data=-((ai_buf[i]^65535)+1)*10/32768; m_Chart.PlotCharts(&ArrayToVar(data, m_PlotNum+1), m_PlotNum+1, BoolToVar(false)); m_Chart2.PlotCharts(&ArrayToVar(data, m_PlotNum+1), m_PlotNum+1, BoolToVar(false)); } AI_AsyncClear(card, &AccessCnt); CDialog::OnTimer(nIDEvent); 3.在void CLuLampDlg::OnStopPlot()中加入: delete ai_buf; Release_Card(card); 最后在link时加入dask.dll,编译后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总是造成无效模块的 致命错误,造成死机。 请各位高人多多指教,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发程序给我让我仔细看一下。

网友B:
首先用PCIS-DASK在VC下单独驱动PCI-9111HR成功。 然后用模拟数据在VC下调用DAQBench的Dchart控件成功。 最后再把两者和二为一。 在VC中调用DAQBench要注意包含Varpacker.h 和varpacker.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