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怎样使用3台逆变电源组成一个三相电源系统。

楼主(2002-06-13):
从电源设计的角度来讲,相位和电压同步并自动侦测的问题。如果设计得好,可以实现直接并联同相使用

楼主:
为何无人应答呢?应该不是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A:
我想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能保证三个电源间的相位角是120的话,就应能用3台逆变电源组成一个三相电源系统,但往往是一些关健的技术部题,使人望而止步。 如果能借助国外的技术和资金结合国内的人力资源。 我想能行的! 我会庆祝那天的到来。 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小学生,在胡说,别见怪!

楼主:
我用LM393做了个简单过零比较器,用示波器看波形和速度都还可以,如果在控制上用单片机延时,相位能够保证。 不知有没有高手有更可靠和成熟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B(2008-02-01):
支持第二楼的朋友,回答很不错..

网友C:
目前的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不管是3进3出还是单进三出的,你研究一下吧,差不多所有的变频器都是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