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

楼主(2002-06-14):
请问有知道SBC上的铁杠是干什么用的吗? 注:1,APPRO公司的CP-AP71主板; 2,铁杠位置约在主板中部,长约10CM多,宽约5MM,厚1MM,有多点与SBC接地。

网友A:
Appro工控机以前有几家代理在做,你可以问问他们。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固定PIII/PII slot one cpu的支架。

楼主:
不是的,那是根直杠,与CPU支架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