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7-200 数字输出问题

楼主(2002-06-14):
请问,s7-200数字输出时,其输出点的状态能不能监测,例如我用一个数字输出点控制一个灯的亮灭时,如果灯泡烧掉,我能不能监测到。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检测外围设备(只能检测到PLC输出点),但可以另加元器件输入到PLC输入点,如你所说需检测一个灯泡的话,可以见光电转换器,再连接到PLC输入便可。

网友B: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