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11 demo

楼主(2002-06-14):
请问intouch7.11 demo版只能保存32个标记名吗?

网友A:
是的,只能保存32个标记名,也不能增加或删除。

网友B:
InTouch demo版在开发环境只能保存最多32个标记名,运行环境则可连续运行120分钟;一些特别功能也被限制,如:ActiveX等,但一般功能都可正常使用,包括增加和删除标记名,与IO Server连接通信等!

网友C:
我想开发一个化工控制系统,不知那种软件好,能给我寄一个 InTouch Demo 盘吗?

网友B:
wClound: 请告知你的联络信息及通信地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