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作RTU的难处

楼主(2002-06-16):
想用s7-300 PLC作为远程终端,但发现有两个问题需解决,希望能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 1、低温环境:近似工作在室外,-20---40℃。高温无所谓,低温PLC肯定不灵,各位可有良策? 2、本地显示的问题:本地显示4个模拟量。加触摸屏成本不允许,是否有占用少量I/O的数码表?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在盘柜内加装自动恒温装置 2.用数码管作动态显示,七段码或BCD码均可

网友B(2004-06-01):
现在有些RTU产品本身的工作温度就很高-40~70度,能够可靠工作。

网友B(2004-07-02):
RTU 不用加装恒温装置,在此温度范围内可稳定工作。

。新手上路

网友:
西门子、GE、施耐德都有低温环境可用的模块

网友C:
当然有占用少量I/O的数码表了,捷通科技的DDM4A型数码就可以用PLC的I/O来驱动,而且占用的点数少,详细的请到http://www.jtplc.com 上面还有S7-300驱动32块DDM4A显示表的程序例子。

楼主:
RTU的温度是在-40-70度的,至于本地显示你可以选择性价比较好的RTU,你的屏用单屏就可以了。所以价位不会太高。希望进一步交流:wangyiguang8204@163.com

网友D:
找个小的显示终端有一两千的吧,我用过OMRON的西门子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