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2-06-16):
本人使用安川616G5BP变频器5.5KW带动4KW电机进行调速控制.有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电机不转了.但是又不显示故障原因.不要进行什么处理1秒到2秒后自己又会转起来一切回到正常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给指导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用的PID调节器输入信号,检查检查那一部分电路及传感器回路。

网友B:
请检查速度给定,以及某些故障设定是否可以重新启动.

网友C:
不转的时候显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