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原(3000米)用变频器会有影响吗?

楼主(2002-06-16):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呢,如果你上3000米的高原. 请仔细阅读变频器的说明书,你就能发现答案.

网友B:
有影响,主要是变频器的散热和电容。

网友C:
空气密度下降导致冷却能力不足,影响散热效果.需要降额使用.一般变频器手册上面有奖额系数.

网友D:
海拔高度: 变频器安装环境的海拔高度规定在1000米以下。海拔高则气压下降,容易产生绝缘破坏。在海拔1500米耐压降低5%;海拔3000米耐压降低20%。另外,海拔高冷却效果也下降,从1000米开始,每超过100米容许温升就下降1%;海拔1000米以上的额定电流值将减小,1500米时额定电流减小为99%,3000米时额定电流减小为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