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问题——有关热电偶

楼主(2002-06-16):
“K”分度热电偶在1050℃应用时偶丝是否会易容变质?

网友A:
不会,因为我经常使用到1200度左右

网友B:
K分度号热电偶在800度以上线性会比较差,并且外套管会变形。

网友C(2005-06-23):
不过你是能测,但是保护管容易坏

快,手动控制!!!

网友:
k的不是上限最好是1100度吗,1050度时肯定不好长时间用了易坏变质不准了。

网友D:
K分度热电偶一般用于800摄氏度以下,温度再高一些者可以采用S分度热电偶。

网友E:
最好用S分度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