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2-06-17):
请教一下 我使用的是PCI-9111DG的卡,只有12路信道,如果要编一个比较通用的采集系统,比如既能采集直流信号,又可以绘制交流电压波形,还可以采温度什么的。关键是现在我的传感器还没买,请问这种情况下开始系统设计应该先做什么工作。 另外,ConScanChannels 和ConScanChannelsToFile是不是可以同时使用。 还有,如何合理的设计采样循环的时间,使画波形和采集数据不矛盾。我用DCHART控件绘制波形,总是占用很多的时间,停止键摁下都不能终止绘制,请问这种循环要怎么安排才比较合理。我的采集循环是放在ONTIMER函数里的,800毫秒调用一次,CURCUITBUF长度是2048,USERBUF长度是512,传送之后就绘图。 先谢谢了

网友A:
1.先跑PCI-9111的例子程序采数据,然后把例子程序看懂。 2.不能够同时使用。 3.不要用Dchart画数据,用Dgraph画会快一些。因为Dchart一次画一点,Dgraph一次画一批。Dgraph一秒可以画10万个点。

网友B(2004-05-22):
我使用PCL-734/3数据采集卡,如何进行数据采集。我刚使用,什么都不会。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