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AI模块问题

楼主(2002-06-17):
我发现这里的技术问题探讨比较深入,最近有个工程现场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在siemens论坛上也未能解决,特此向各位请教。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很简单,但试验了多种方法也解决不了,问题描述如下:用SM331,现场有一个4~20mA漩涡流量计,外部供电,自身原有显示仪显示数据,现在我要将该信号引入新控制系统cpu314,为不影响原来的显示仪,我采用两种方法:电压1~5V通道和4线制电流。用电压测量时我将一个250欧姆电阻串入2线制回路,拟用SM331的1~5V输入测量(已跳设置),结果用万用表测电阻两端有3V电压,可PLC读到满度值-32767(模块好,用1.5V干电池测试)。用电流时我直接将回路串入SM331通道(跳4线制),可是也是满度值。研究模板规范并请教技术支持,把M-短接到MANA,又把331的10、11脚短接,试验了几种办法,仍未解决,不知道各位在实际应用中有遇见这种情况吗?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的331通道地址对吗?该通道的测量电阻烧否? 如你保证接线、模块没问题! 请把漩涡流量计的地与sm331 M端相联!是否不共地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SM331模块其他通道有测2线电流和电压的,难道说我测4线电流的MANA端必须统一处理吗?SM331的通道互相不是电气隔离的吗?

网友B:
SM331的通道互相电气隔离不隔离,所有的共问题必须解决,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仔细看一看最简单的,也是最会错的地方!

楼主:
难道说,我在系统中只有这么一个4线制回路信号,为此我得浪费整个模块其他测量通道以保证电气设置一致吗?我不能在一个模块上混用2线、4线等方法吗?

网友D(2011-04-03):
检查一下接线方式,10.11与-端是否短接

网友E:
二线制与四线制是不合适同组内使用,并不是不适合在同一模块上使用,不同的组是可以使用不同的设置的。

你现在属于溢出现象,看看同组内是使用什么信号的输入。如果暂时处理的话,先确保为同一类型的放在一起,测试看看是否还有此故障。